映泰A770 E3北桥附近的MOS管没有电压,怎么修

楼主(2021-04-16):
各位高手,请问映泰A770 E3北桥附近的MOS管没有电压,怎么修,我遇到过其他板子也有类似的情况,
图片烧坏的ATX电源接口附近的两个MOS管Q49和Q50,Q49 的D极输入电压有5V左右,Q50几乎没有,换了两个一样的MOS管还是一样,附近排阻和电容
也换了,还是一样。新手学习主板,好心的请帮忙指导一下,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诊断卡显示0000,不跑马,4个指示灯只有IRDY灯不亮,其余3个灯常亮

网友:
不是科班 先学三板斧   换CPU 刷BIOS  干南桥  先来一遍

网友:
条件有限,没有设备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