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种r002的电阻可以用

楼主(2021-04-16):
大佬们!
这种r002的电阻可以用保险丝或者其他0欧姆的电阻更换吗?

网友:
显卡是华硕的gtx660

网友:
尽量同型号,这个烧了,可能其他地方有短路,建议检测了再安装

网友:
他这个是不是类似于做保险的作用啊

网友:
保险烧了,你需要找到什么原因烧的呀,保险烧是非常严重的短路等才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