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显示正常过会就白屏了

楼主(2021-04-16):
笔记本开机显示正常 过会就白屏了

网友:
拆机检查屏上电压

网友:
换屏再说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高

网友:
换屏,查屏供电

网友:
3.3供电保险查下

网友:
先排除屏幕 在看供电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个,屏坏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排除看看

网友:
大多都是屏坏了

网友:
也可能是大电解失容

网友:
像这样的屏能修吗?我也有个这样的现象!

网友:
屏有问题就会白屏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你的差不多!我换屏线没用!加焊显卡也没用!你得是哪里问题!

网友:
换屏     80%以上都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你的差不多!我换屏线没用!加焊显卡也没用!你得是哪里问题!

没有解决 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