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0显卡 家里停电后无法点亮,现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求指导。

楼主(2021-04-16):
七彩虹 1070显卡 家里停电后无法点亮,目测没有短路,测量阻值都正常后  上电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求指导。
现在情况是,上电测试,5v ,3.3V,1v , BIOS 1.8v, 显存 1.5v CPU 0.8v  以上电压应该都没有问题吧,不装散热片 核心缓慢发热,大概3分钟缓慢上升到50-60 度的样子,不知道下边应该怎么办了,我觉得突然停电引起的故障 不会是核心虚焊吧,求师傅指导,在此先诚恳的谢谢各位师傅,一会把图补充上来,不知道谁有点位图能不能放上来谢谢。

网友A:
翘就行,一个一个的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翘就行,一个一个的量

网友:
PCI 总线也 测了,对地值正常,没发现GPU虚焊 开路 感觉能测量的都没有问题,知道的 都做了,下一步 该做什么呀,是不是 真的核心已经挂了呢,但是挂核心的话 怎么会有正常的升温呢?求讲解 问题 大概会出在哪里,集显进系统 还是认不到显卡,不知道 和 BIOS 有没有关系 BIOS 供电正常  片场开机起跳3.3V  之后回落到1.8V,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波形

网友:
集显里能认到核心不?能认刷个BIOS试试!!!!!!

网友:
:lol

新世维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代码跳2a

网友B:
卡2A看看 复位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2A看看 复位有没有!!!!

复位 怎么查呀 能具体给个 点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2A看看 复位有没有!!!!

能麻烦师傅给个点位吗,我没图纸 不知道 复位是哪个 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2A看看 复位有没有!!!!

复位a11 插卡后电压拉低到1伏,还有片bios片选信号脚瞬跳电压我的怎么是一个,通电后瞬间提高到3.3v之后再回落到1.8v,这是咋回事,

网友C:
能不能认核心,认不了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认核心,认不了扔了吧

核心坏了就换呀,我手里两个个好核心呢 一个104-200一个104-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2A看看 复位有没有!!!!

这垃圾卡片 好像 没有复位IC,跑线 发现 A11出来 过了一个电阻 直接进GPU 了 但是 我板子上有IC 空位不知道 是不是掉件了 还是 就是直给

网友:
解决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这几天 没时间,过两天 换GPU 实验看看 估计 是主板 GPU 底座焊盘脱落 导致的,有时间 拆核心检查下,掉点就飞线 不掉点 就换核心看

网友D:
A11脚对地多少,我有块1070TI 就是这样,正常着机在开机开不开,卡供电全有,A11对面为0.001我估计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1脚对地多少,我有块1070TI 就是这样,正常着机在开机开不开,卡供电全有,A11对面为0.001我估计核心挂了 ...

正向测量无穷大 反向测量0.5M   二极管档 逆向测量 电压0.387 ,我的经验 这个阻值和电压是正常的 ,不知道你的,我这个板子 GPU 所有能测的 数据全部都是正常的,我估计 是 主板GPU 座有掉点了,有时间 搞下来 检查下 这几天忙 没时间

网友:
一个一个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