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50ti 1050ti维修

楼主(2021-04-17):
客户的两张卡,750ti点不亮,1050ti上电保护,
750ti 12v 5v正常,其它电压无,核心pwm条件均正常,测了下旁边的S74,4脚高电平,5脚无输出,短接45脚,电压都出来了。
PS:S74芯片直接短接45脚虽能用,但显卡高低负载切换会黑屏或经常性驱动重置,必须换掉。

1050ti上电前大概测了下,16对接口对地正常,万用表二极档12v 核心 显存 1.8v都为零,实际12v对地29Ω,核心0.9Ω,显存0.2Ω,1.8v 10Ω,
拆掉显存PWM芯片和MOS管,12V对地正常,MOS上管DS短了。。。。此时显存对地还是0.2Ω,估计显存挂了,不死心,料板上拆了个芯片换上去,
显存电压没出,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很奇怪,看时序,1v pex_vdd应该在显存供电正常后最后才出来的。想借可调电源看看显存部分有没有可能是小电容短路,想想算了,上管DS短了,估计显存挂了,废板处理了。

网友:
老板发财老板发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50ti为什么不会是显存短路 而核心好的 直接废板了可惜了

业余修修,手平有限,修修供电跑跑线路问题不大,如果显存或核心问题我都直接不修的,没设备。

网友C:
新显卡都是对地为零的。

网友B:
1050ti为什么不会是显存短路 而核心好的 直接废板了可惜了

网友:
现在研究下修显卡可以

网友:
显卡价格直接翻好几倍,修显卡的都是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显卡都是对地为零的。

应该是很接近但是不为0,换个好一些的万用表

网友:
精彩内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很接近但是不为0,换个好一些的万用表

见笑,这个万用表和螺丝刀还是04年买的,一直用到现在,精度很低,能用一直没换。。。

网友E:
请问一下s74四五脚和供电芯片的联系  望指导一二

网友:
我昨天修了 一个  1070  骨灰级大将   ,等客户拿台式机测试

网友:
显卡的供电 上管 直接烧爆炸了  ,板层少了一个大坑
显卡对地组织 2

网友:
应该没坏吧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一个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0ti为什么不会是显存短路 而核心好的 直接废板了可惜了

显存供电管击穿,显存短路的,核心99%坏!可惜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s74四五脚和供电芯片的联系  望指导一二

s74是代码,该芯片的全称为up1815p

网友:
引用 网友F:
s74是代码,该芯片的全称为up1815p

有些供电芯片旁没有这类芯片 但是也会出现驱动重置情况 请问该从哪里入手呢  谢谢

网友:
显存核心坏了!可惯

网友:
pex是显存先出来再出来的? 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050ti为什么不会是显存短路 而核心好的 直接废板了可惜了

他都搞错时序了怎么修的好,pex先出再出显存 ,去弄显存本末倒置,贴主人才也

网友:
好事多磨,修修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修修,手平有限,修修供电跑跑线路问题不大,如果显存或核心问题我都直接不修的,没设备。

我有个750显存坏了   也是显存供电短路了一次坏了3个颗粒  问下淘宝价格都45一个颗粒   750的想想做配件了   修不划算  1050的可以修修    毕竟显卡现在价格很高

网友:
这卡 现在值得换其实

网友:
现在显卡原来不修的都拿出来修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他都搞错时序了怎么修的好,pex先出再出显存 ,去弄显存本末倒置,贴主人才也

无知真是可怕。。。。你先搞清楚3v3_pex、pex_vdd的区别再来,,别在这里瞎跟贴误导别人。。。

网友:
先核心再显存再PE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知真是可怕。。。。你先搞清楚3v3_pex、pex_vdd的区别再来,,别在这里瞎跟贴误导别人。。。

那我只能说遇到 这个1伏没有的你永远修不好 因为你还在纠结1.5没有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很好的,学习!

网友(2021-07-16):
S74是啥晶片呢?沒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