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求解决 Surface Pro7降频 0.2

楼主(2021-04-17):
机器摔坏的 cpu频率0.2运行卡顿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修的     改下电路就好了

网友:
充电电路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修的     改下电路就好了

没说重点 怎么改

网友:
见到过一个降频的,直接返厂换主板了

网友(2021-05-17):
我要不要手把手教教你  然后在给你买个房 找个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