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如何快速从HP官方找到正确的BIOS HP TPN-C125 板号 LA-C701P原厂BIOS

楼主(2021-04-17):
修一台进水的HP TPN-C125  论坛下载了很多刷了不是不亮机,就是不上电,要不就是外设不能正常使用,浪费了好多时间 ,就想到去官网看看

下载到电脑 是个EXE可执行文件
运行文件 一直点下一步,到这里先最后一个

解压到指定文件夹,结果是这样的,

相同的机型竟然有这么版本,一个个蒙不知道刷多少才能对得上正确的主板,
用WINHEX打开备份的BIOS 搜了下080C 有发现

winhex搜$BID就能找到适合你主板正确的BIOS
马上刷第一个,刷了显个进度条 重启一次就好了,真正的秒亮。
最后有两个问题请教:刷了以后机器显示这个:
制造商编程模式处于解锁模式 这是什么原因?
2个问题:官方解压出来.ST 1KB的文件中干嘛的?难道是OTP信息?
如果感觉有用兄弟们加点分吧,

网友:
显示这个好像是什么工程模式的意思

网友:
分离合成BIOS,迅维有个老师很厉害。

网友:
6p克拉斯,正需要

网友A:
要是二修的,本身的BIOS被上家刷过了,你这样找到的$BID就不一定正确了

网友B:
好方法,明天去电脑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方法,明天去电脑给你加分

手机端不能加分真蛋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二修的,本身的BIOS被上家刷过了,你这样找到的$BID就不一定正确了

那就挨个刷总有一个是对的

网友:
Fix 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is in unlock mode

BiosConfig Utility Old Ver sp63610.exe --->到HP下載

Cmd mode :
cd C:\Program Files (x86)\Hewlett-Packard\BIOS Configuration Utility
Type BiosConfigUtility64.exe/getconfig:config.txt
open and change config.txt file *Unlock To *Lock SAVE Config.TXT
Type BiosConfigUtility64.exe/setconfig:config.txt
Finish

网友:
Hp的 BIOS 没从官网搞过

网友:
bios官方下的。。。。。。哎!

网友C:
HP上锁都是常规操作了,即使是没有任何信息的都能弄好,HP老司机都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P上锁都是常规操作了,即使是没有任何信息的都能弄好,HP老司机都懂

你是高手什么都会,就是不分享,搞的很神秘,烂大街的技术还拿来培训收费,有违论坛初衷,你应该多向理论界高手学习,

网友:
搜$BID没看出什么特征啊?从哪能看到对应的主板信息?另外那个工厂模式我知道怎么取消显示,在官网下载个什么软件,然后用命令处理能生成一个txt文件,然后再改完,再运行下就没有了。

网友:
那个程序叫BCU,BIOS configuration utility,HP官网就有。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吧

网友:
那个1k文件不知道是什么,你用编程器备份BIOS文件也会生成1个1k文件的,一般不管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高手什么都会,就是不分享,搞的很神秘,烂大街的技术还拿来培训收费,有违论坛初衷,你应该多向理论 ...

烂大街你可以分享吗,别搞道德绑架,巡维培训免费的吗?自由市场,没人逼着你付费啊,烂大街的锁码原理你可以讲讲给大家免费分享下,或者跟群里跳大神的搞定锁码料骗钱也行啊。。。

网友:
都是tb买

网友:
好像,不过hp好像一个机器没有这么多bios吧!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
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