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技嘉BIOS刷新工具升级同平台BIOS吗?

楼主(2021-04-17):
如题。因有技嘉XM12-3227小主机,随在官网下载了BIOS,自带DOS刷新批处理工具。此工具通用吗?

@echo off

cls
@echo WARNING!!
@echo DO NOT turn off the system power,
@echo if the BIOS update process has not been finished yet.
@echo Press any key to start BIOS update process.
pause > null

if "%1"=="" goto error1
if not exist %1 goto error2

amidedos /dms

fpt -f %1
fpt -verify %1
if ERRORLEVEL 3 goto error3
if ERRORLEVEL 2 goto error3
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3

echo Check ok and restart system ...

fpt -greset

:error1
echo Please input BIOS_File_Name !
echo ex:flash.bat BIOS.rom
goto ends

:error2
echo BIOS File %1 can not be found !
goto ends

:error3
echo Flash verify error, please not restart and re-flash BIOS !!
goto ends

:ends
if exist null del null
echo.

网友:
引用 网友A:
yes!

感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es!

有一个hm65工控板,bios实际大小是4m,但用BIOS Backup ToolKit万能BIOS备份工具备份出来只有2560k,用amidedos怎样备份?或有其它好的备份方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hm65工控板,bios实际大小是4m,但用BIOS Backup ToolKit万能BIOS备份工具备份出来只有2560k,用am ...

编程器伺候

网友B:
不错,用万能工具备份的只是bios部分,me固件不能备份。实测用winhex手动合成后,就是完整的,和编程器备份出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用万能工具备份的只是bios部分,me固件不能备份。实测用winhex手动合成后,就是完整的,和编程器备 ...

对于一般的维修  bios真的很简单

网友:
备份还是离线靠谱,没有外界干扰,不会出错!烧录器直接干……

网友:
不好用。不如找人刷

网友:
都是用编程器的

网友:
可以,我在很多年前就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