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0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21-04-17):
IBM t420不定时掉电,发现tb的升压24v有问题,改用另一组升压,修复
本来2组升压一起升到28v,实际上只用1组升到24v,另一组悬空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没修起 下次遇到可以再研究研究

网友:
没有看懂 ,楼主在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