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2版本改ME出现不认硬盘问题

楼主(2021-04-17):
这种情况碰到了2次  上一次是HP 这一次是DELL 5480 ME是12版本的
经过多次的测试 论坛的BIOS 原机BIOS和官方下载的bios
先说惠普的 HP是一台暗夜精灵的 忘记是什么型号了, 从HP下载了BIOS文件 解压出来后是一个16M的完整BIOS ,不过在
ME-A 中ME的显示为 error  直接刷上 出现跑鲁大师死机和不认机械的问题, 通过官方16M  论坛16M+改ME 或者官方(论坛)BIOS
+ME 都有问题 也会不认硬盘,
DELL的5480 这次碰到的问题是 用官方解压出来的 ME+BIOS 或者论坛的BIOS+官方ME 都出现了不认M.2的情况 我也试过用原机BIOS+官方ME或者其他ME 就是不认M.2  或者用论坛的亮机慢BIOS 用官方ME替换了 虽然亮机慢的问题解决了 M.2又认毛用没有

两个情况的总结是不管任何地方获取的BIOS 只要动了ME就出现不认硬盘的问题   最后是用原机的BIOS 不替换ME 只替换BIOS部分 才能解决问题

我就像知道为什么替换ME就会出现问题   是不是还需要别的设置   或者为什么我直接使用DELL官方的me会出现问题呢
求大佬解惑

原机的ME拿来替换到论坛BIOS中 认不到硬盘  官方文件中的ME也不行  一个好的BIOS 亮机慢的BIOS 替换了官方文件中的ME 居然不认盘了

网友:
修过一台新款神州笔记本,摔得主板板断了一截,桥一部分供电也短路 桥坏,费力半天功夫接板,换完桥,淘宝买了BIOS 刷上秒开,但sata,m.2接口均不认硬盘。以为哪里断线,查了半天感觉都正常,又重新换了桥,结果一样。这个机子BIOS论坛只有备份的。后面我又淘宝换了一家买,刷上后反复测试 都正常了,这个问题感觉跟你这个现象差不多估计也是BIOS跟me之间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
dell的BIOS我一般会在官方下载BIOS文件  解压出来后直接又bios 和ME 一般我顺手就直接2个文件都替换掉。。。11版本的Dell机子目前没有碰到不认盘 或者其他问题 ,  一般好了 反正也不看ME是什么  碰到改ME出问题的 就这2次

网友:
碰到这个问题的都是老把式。。。

网友(2021-06-12):
“原机的BIOS 不替换ME 只替换BIOS部分 ”,开机速度有影响吗?遇到同样的问题,换PCH后改ME开机快但不认HDD,原机的亮机巨慢但可认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