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断电后,硬盘损坏,有希望救不

楼主(2021-04-17):
昨天机器突然断电,再开机时整个系统卡死,拔掉机械就正常
,不知道有救没
硬盘

网友:
可以维修啊 几十块钱的事情

网友:
没救了,有资料可以考虑数据恢复

网友:
几十块钱的事情

网友:
得找高手在无法环境下开盘进行检查,

网友:
500G没数据就没必要折腾了,现在这种小容量的硬盘也不值钱

网友:
硬盘修是可以修,但是划不来。除非硬盘内有重要文件要用(可以用软件导出来),建议小容量硬盘可以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