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TX950或者960点位图3

楼主(2021-04-17):
求GTX950或者960点位图
3221芯片16脚无电压,跑线跑疯了,求点位图,看链接到哪里

网友A:
你这个是复位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复位信号有问题吧

一会儿试一试,谢谢

网友(2021-05-21):
同样的问题,目前查到通过电阻上拉到3v,这个是功率芯片不工作引起。上拉至3v后可开机正常使用,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修好了吗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