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50遇到新奇问题

楼主(2021-04-17):
很奇怪,自己3张主板,映泰a85 华硕a85 华硕b350只有一张华硕a85能点亮,供电正常,但是用映泰a85和华硕b350弄死点不亮,然后拿到维修店,4张主板全部能点亮,点不亮的情况风扇狂转,核心电压0.15显存无电压,能点亮的主板一切正常,点不亮的主板点其他显卡没任何问题,好奇怪

网友A:
核心线路问题,主板pcie检测严格的不亮,检查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线路问题,主板pcie检测严格的不亮,检查耦合

谢谢老哥,我测试下耦合电容

网友:
atx电源不良也会导致这种奇观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张索泰760也是这种问题!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