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宏碁S220HQL bios MCU程序

楼主(2021-04-17):
一台宏碁S220HQL通电指示灯亮,不显示图像,背光也不亮,论坛下载的程序刷上不行,后从拆机的板子上读出的程序完美亮机,注意校对屏型号和板子型号

网友A:
不要急,过几天又要写一遍才能用!

网友:
好的 试试看

网友B(2021-05-24):
引用 网友A:
不要急,过几天又要写一遍才能用!

是的,又坏了,重写也不行了,直接换了板子

网友:
终于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又坏了,重写也不行了,直接换了板子

老湿机们,都知道!

网友(2022-04-12):
试试看
正好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