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86F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21-04-17):
华硕飞行堡垒FX86F 板号FX505gm v2.0 客户描述初始故障为无限重启,只能进BIOS不能引导系统,后硬盘过程中掉落螺丝变成不触发。拆机后BIOS放电可以开机显示正常,恢复初始无限重启的故障。考虑是BIOS的问题,取BIOS芯片编辑器写入新程序,本以为可以收钱了结果又不触发了。插电后电流0.25左右,键盘背光灯亮,无进一步跳变。量键盘开机引脚有3V电压,按开关后有电压有拉低,待机下3V5V 1.05 供电正常 BIOS8脚有3V供电。目前论坛中确认好使的BIOS程序已经刷了4个版本现象完全一样,待机电流0.03左右不触发。由于没有图纸现在不知如何下手,继续BIOS还是南桥(在板上量上边电容有部分阻值在60Ω左右)或是EC问题,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另此状态下如何排除EC原因?

网友:
测下EC的待机条件呗   找个EC图纸查查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和点位的

网友A:
估计得折腾  刷回原机BIOS看看故障还是原机故障不,EC是不是带程序的 还有你那个螺丝掉那了 测一下周边电路

网友:
待机30mA感觉略高。

网友:
插上待机电流高的话摸摸主板有没有发烫的地方?待机电流正常查EC开机条件。

网友B:
我遇到过 是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得折腾  刷回原机BIOS看看故障还是原机故障不,EC是不是带程序的 还有你那个螺丝掉那了 测一下周边电路

应该跟掉了螺丝关系不大,拆电池后还开机了。刷完BIOS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得折腾  刷回原机BIOS看看故障还是原机故障不,EC是不是带程序的 还有你那个螺丝掉那了 测一下周边电路

刷回备份的BIOS故障一样

网友(2021-06-20):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 是充电电路问题

怎么修好的,什么坏了

网友:
我的是AC_IN 3V被拉低 排阻问题     你先查EC的条件吧  如果EC条件满足 按开关 灯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