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 gamer

楼主(2021-04-17):
华硕b85progamer进系统后10分钟必定自动重启,电脑重启后有时候反复掉电,掉电的时候ME电压从0.9跳到1.05又掉。一般都可以亮屏。进系统后有时候可以坚持一会儿。有时候到桌面10秒就重启了。PE下一样。me1.05v正常。拔掉CPU供电多久都不掉电。

网友A:
通病的供电芯片先换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的供电芯片先换掉再说

谢谢指点,刚换了芯片,目前还没有掉。

网友(2021-10-14):
引用 网友A:
通病的供电芯片先换掉再说

你好这个芯片哪里有卖的,什么型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