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没有电压???

楼主(2021-04-17):
请问这个滤波电容正极与开关管第三脚之间的电阻多大的?

网友:
你标错了,那里是电容负极,接开关管的脚电阻是电流检测,0.33欧2瓦用的多

网友:
应该是0.1欧2瓦的

网友:
2楼说的对,你把电容正负极标错了。因第三环看不清,如是银,则第一环是棕就是0.1欧,第一环是红就是0.2欧;如是黑,则第一环是棕就是10欧,是红就是20欧。

网友:
那先检查3842的7脚的供电是否正常噻!

网友:
2W/0.1欧姆

网友: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网友:
0.22   0.27   0.33   0.36    0.39    0.47,最常用的是0.22和0.33阻值,大功率,充电充得快的电动车充电器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