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用最少的成本最快最完美的植锡。高手勿进!!

楼主(2021-04-17):
直接正文

关键性设备:260度恒温PTC加热板(我用的是7厘米*6.5厘米,十几元一片),钢网(最便宜的小钢网),217度锡浆,植锡铲。

先来大芯片(rx470核心)

话不多说,钢网对准芯片锡盘刮好锡。

把刮好锡的芯片和钢网倒放在PTC上,并在PTC上放一点点锡浆,打开PTC电源用镊子轻轻压住芯片,直到PTC上的锡浆熔化成锡球断电冷却一会儿,趁热分离钢网和芯片。

再来小芯片,一看就会没什么难的。

植好的大小芯片。

就这么简单!什么锡球,什么几十上百元专用钢网见鬼去吧!!!!

网友:
大佬,手法高明

网友:
反其道而行?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A:
怎么植我不关心,我想知道咋弄锡浆不会变干。变干的怎么弄

网友:
这方法不错 做个记号

网友:
这还真没试过。一会试下看看

网友:
我去 这个牛皮啊,我得练练 练练

网友:
芯片反着来???? 这还真没试过!!!

网友:
这操作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B:
不用加热台,直接用风枪吹也很快

网友C:
居然不会掉球?你把芯片翻面时钢网不会移位?

网友C:
我的钢网是弯的,手一松就弹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不会掉球?你把芯片翻面时钢网不会移位?

锡浆不会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加热台,直接用风枪吹也很快

我等新手来不了直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钢网是弯的,手一松就弹起来了

那是你吹弯的,风枪我也来不了,吹一个弯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吹弯的,风枪我也来不了,吹一个弯一个

买来就是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钢网是弯的,手一松就弹起来了

看你植了好多没成功才发了这帖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买来就弯那重买吧

网友:
大芯片这样翻过来植都可以,高手!

网友:
但是钢网孔不对要微调的就没辙

网友:
我去可以啊!学习啦!

网友E: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直接用风枪吹最小的钢网然后不管我怎么按住他总是会鼓起来植球失败是我的网不行还是操作问题呢?来自萌新的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直接用风枪吹最小的钢网然后不管我怎么按住他总是会鼓起来植球失败是我的网不行还是操作问题呢?来自萌新的发问!

钢网受热不均就变形。先低温晃动风嘴预热,再加温晃动风嘴均匀加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直接用风枪吹最小的钢网然后不管我怎么按住他总是会鼓起来植球失败是我的网不行还是操作问题呢?来自萌新的发问!

把钢网取了,风枪去头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你植了好多没成功才发了这帖,希望能帮到你!!

用多少度的锡膏?

网友:
我试过,刮锡浆的时候容易错位

网友:
学习一下这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多少度的锡膏?

217度的无铅锡浆

网友:
我都用183度的锡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加热台,直接用风枪吹也很快

大芯片吹的话还是有失败机率 这个方法不错,芯片直接用镊子压着相当于把钢网也压平了

网友:
这么漂亮的效果居然是这么植的?爱了爱了!
买工具去练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怎么植我不关心,我想知道咋弄锡浆不会变干。变干的怎么弄

把锡浆放在擦屁股(A4)纸上,包住捏一下,
擦屁股纸就能把锡浆里面的水分吸收掉一大部分,然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把锡浆放在擦屁股(A4)纸上,包住捏一下,
擦屁股纸就能把锡浆里面的水分吸收掉一大部分,然后就可以用了

是干了,怎么让他变软

网友I:
稍微一点移位就要返工

网友:
阿毛的锡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植我不关心,我想知道咋弄锡浆不会变干。变干的怎么弄

是呀,来封后放冰箱也会干,我都用一点买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钢网取了,风枪去头吹

直接去了的话会不会在过程中导致锡膏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稍微一点移位就要返工

办法总比困难多,怕移位先用烙铁给四角来点锡,怎么动都不移位

网友:
芯片倒扣加热锡球融化后还能粘到芯片上?重力作用不是应该全部到焊台上么?

网友J:
请问楼主,芯片上锡前原来的残留的锡你是怎么清理的,感觉哪一步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芯片上锡前原来的残留的锡你是怎么清理的,感觉哪一步好难?

mini电陶炉100w预热一会儿,100到150度之间再用烙铁+吸锡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你植了好多没成功才发了这帖,希望能帮到你!!

目前为止至少20次了,没成功,今天去买锡珠再试试
我这钢网用你这方法更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为止至少20次了,没成功,今天去买锡珠再试试
我这钢网用你这方法更不行,

你看好了,我用的是锡浆!

网友:
这方法还真没试过,这么就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干了,怎么让他变软

用锡膏稀释剂自己调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目前为止至少20次了,没成功,今天去买锡珠再试试
我这钢网用你这方法更不行,

我是钢网偏位太厉害懒得在买,怕买回来一个样又没时间等快递,直接手动点珠

网友:
手抖下,锡网容易移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是钢网偏位太厉害懒得在买,怕买回来一个样又没时间等快递,直接手动点珠

你这么狠?,用显微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看好了,我用的是锡浆!

钢网取下来后还用加焊油吹一次吗

网友:
不用,一次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网取下来后还用加焊油吹一次吗

不用,一次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植我不关心,我想知道咋弄锡浆不会变干。变干的怎么弄

锡浆稀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