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3905 MAA78R 13073-2 REV.A00 4kwv6附原机bios

楼主(2021-04-17):
cpu供电上管击穿了,把cpu一起带走了。。更换上下管,解决故障。
这个机子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定要上cpu风扇才出cpu电压。

网友A:
这个倒挺奇葩的没遇到过上风扇才出供电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挺奇葩的没遇到过上风扇才出供电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我换了管后,没装cpu和内存,可以正常上电,并且各项电压都出来了。于是我把cpu和内存装上,不出cpu电压,后来我又刷了别bios还是不行,感觉要放弃了,就把风扇这些装好,准备后面再研究,没想到开机正常了。走了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