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我自己准备开个

楼主(2021-04-17):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我自己准备开个电脑维修店,不知道常坏的配件有那些,也不知道前期应该进些什么东西。有自己开店的老师傅可以帮忙解答一下不,小辈感激不尽 #电脑维修#

网友A:
电脑店走下坡路了,现在都是安装监控,稳定质量好,还是海康威视,萤石摄像头,过了大华,乐橙。电脑就准备几个不通功率好电源,内存条,611检测卡,电源检测器,准备一张或者几张pci插槽便宜显卡如710 730的,cpu就准备1620 1820  h61  h81相类似等接口主板,万用表热风枪,电烙铁,螺丝刀鼠标键盘耳机网卡鼠标垫等,

网友B:
电脑维修店,不知道常坏的配件有那些? ? 看你所接待客户的送修设备类型,再决定备哪些常用的配件 。还要看你维修所需,和客户所需。

祝你生意兴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店走下坡路了,现在都是安装监控,稳定质量好,还是海康威视,萤石摄像头,过了大华,乐橙。电脑就准备几个不通功率好电源,内存条,611检测卡,电源检测器,准备一张或者几张pci插槽便宜显卡如710 730的,cpu就准备1620 1820  h61  h81相类似等接口主板,万用表热风枪,电烙铁,螺丝刀鼠标键盘耳机网卡鼠标垫等,

嗯,监控也准备做呢。谢谢你的解答。大概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店走下坡路了,现在都是安装监控,稳定质量好,还是海康威视,萤石摄像头,过了大华,乐橙。电脑就准备 ...

监控都不好接 单   兄弟有什么门路接单吗

网友:
台式机好弄,笔记本不好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维修店,不知道常坏的配件有那些? ? 看你所接待客户的送修设备类型,再决定备哪些常用的配件 。还要看你维修所需,和客户所需。

祝你生意兴隆 。

嗯,刚开没什么经验,就想先进点常用的配件

网友:
電腦店已是黃昏市場了,不建議再花時間在這死水上

网友: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就是自己从事的行业

网友:
一入维修深似海,从此女人是路人

网友:
你学的时候用什么   现在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