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识别不了系统固态硬盘,需要按F12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17):
电脑开机识别不了系统固态硬盘,需要按F12怎么解决

进BISS想设置开机启动程序,结果却找不到系统所在的固态硬盘,,

最近出现,之前正常的呀

网友:
模式改一下看

网友: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还原BIOS设置试试可行

网友:
进入BIOS设置。
将USB-HDD调整到第一启动项。
按F10保存设置,重启电脑。

网友:
系统能识别盘但启动顺序BIOS没记住,不然按F12也没用。

网友:
重做系统引导

网友:
昨天我还好好的,今天就感冒了,好奇怪啊

网友:
刷主板BIOS试试

网友:
升级BIOS.改一下开机起动就行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你这种情况一般刷BIOS能解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