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暗影精灵4

楼主(2021-04-18):
鲁大师能跑  有时候也不能跑     动屏幕花屏或者死机       麻烦各位大佬    解决问题或者找到问题   必定买烟

网友:
这种现象不好修啊,有可能是CPU出问题了

网友:
屏在跳动   要么是屏要么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

是换核心么  兄弟  大佬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

兄弟你为何这么突出、看来这种问题你深有心得、所以你腰间盘突出

网友:
暗影系列显卡出问题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是虚焊了吧?扫个显存测试看下先

网友:
暗影精灵都是显卡坏的,直接换了就好

网友:
加焊重植有用吗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屏或屏线搞一下试试

网友:
自己先把屏和屏线排除下,然后带独显屏蔽独显测试,独显屏蔽一样就屏蔽集显测试,屏和屏线排除基本就是主板独显集显了

网友:
外接怎么样啊?

网友:
显卡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