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ME1100打印头拆解

楼主(2021-04-18):
闲来无事做。拆个打印头看看。

网友A:
喷头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B:
串色是哪个图串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色是哪个图串色的?

串色是喷头内部穿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头原来是这样的啊

线路是多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