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380头烧板加排线维修

楼主(2021-04-18):
经客户描述:打印机能正常走纸,也能打印,但是怎么打出白纸。纸路正常。
维修思路:打印全白无非两种可能。打印头阻值烧毁,还有主板F断路保护,
维修方案:经打开盖子发现。排线上面都是墨水。所以判定头烧板。拆开排线一看,炸了。
于是更换打印头,排线,主板短接f1。机器修复完成。

网友:
老哥经验丰富啊

网友A:
老兄打印头怎么测烧没烧

网友B:
换打印头了吗?一般遇到打印白纸的,不敢直接换打印头,都是打印头和主板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打印头了吗?一般遇到打印白纸的,不敢直接换打印头,都是打印头和主板一起换

打印头可以代换,全白百分之90主板。剩下10是打印头。
打印全白的打印头。是不会烧主板的。除非像我刚刚那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兄打印头怎么测烧没烧

左二右二,右一右二

网友:
还行。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左二右二,右一右二

有阻值为好,无穷大就是烧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阻值为好,无穷大就是烧的是吧

厉害了,谁发的

网友C:
刚好相反,无穷大是好的,有组值是烧板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相反,无穷大是好的,有组值是烧板哈

哈哈,正好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好相反,无穷大是好的,有组值是烧板哈

330    1390头怎么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30    1390头怎么测试

插排线测量,一般很少烧短路的。330的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插排线测量,一般很少烧短路的。330的头

左一右二,右一右二,是红表笔在左一,黑的在右二测一次,红表笔在右一,黑的在右二再测一次,都无穷大为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左一右二,右一右二,是红表笔在左一,黑的在右二测一次,红表笔在右一,黑的在右二再测一次,都无穷大为好的。

有一组有阻值就是坏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组有阻值就是坏的是吧

嗯嗯,那两个电压点不能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