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VEGA 56 8G白金版 撸大师能认出,但是黑屏

楼主(2021-04-18):
设备管理器那,只提示vga设备,前面叹号(故障码为10),是是在32位win7系统下载的。不黑屏。
换成64位win7时黑屏,32位的驱动找不到
是输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刷biso时完成,电脑就会死机。
win7

网友:
核心显存一体的估计香了,电压都正常的话干一下核心,好就好,不好就是料板了。
cjw198512
找饼哥介绍的朋友,加焊核心挂了,全短路,要求重植一下,定制钢网中。

网友:
显存挂B了!

网友:
显然需要刷bios
cjw198512
刷BIOS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