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7p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4-18):
客户拿来一台7p手机说是手机进水了,说里面有很多小孩照片很重要,也看得出来客户很着急的样子。
打开手机里面的水还往下流,直接先断开电池,先把水擦拭掉,连屏一起在加热台上加热,等加热完后接电流表漏电十几毫安,看电流能开机但又不显示,取下主板发现显示座子后面已经腐蚀

先清洗,后打值,发现显示PP5V7-MESON_AVDDH滤波电容对地短路

换掉电容漏电问题已解决,但屏幕还是不显示,接下来对显示座子打阻值,一打阻值发现发现问题问题,发现第9脚无值,正常在480左右,这是CPU到屏幕的一条总线90-MIPI_AP_TO_LCM_CLK_CONN_P

既然无值有可能断线,发现9脚去了电感l3901 在又电感另一端直接去了CPU

去掉电感发现焊盘已烧坏,刮开脚上锡,换了一个装上去完美亮机

网友:
感谢高手分享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进水不可怕    就怕时间过长还继续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