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无限循环读取电信sim卡,移动联通卡正常

楼主(2021-04-18):
一台国行6sp一直读取电信手机卡,换过几张故障一样,联通移动正常使用,电信卡ICCID时有时无,开飞行模式下可以温度读取电信卡各种数据包括ICCID码,不懂这种某个运营商卡读取故障维修思路。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
谢谢,回去试试,u5411有那么邪门,只影响电信卡?我今天试了试,用卡贴写一个iccid,第一次出来了信号只是瞬间,毕竟卡贴可以开启sim卡3v

网友:
以前有个案例,是gps和wifi天线切换器,引起不读电信卡,移动联通正常,这是啥时序能引起某个运营商不读卡?

网友:
6sp长期插移动卡使用.今年隔几个月移动卡就无服务.换新卡就好了.现在已经换了两张了.

网友:
我这也怪就是电信卡一直读,飞行模式下可以稳定读sim信息,我把基带的FEEE数据线上的芯片全拆了,还是不行,明天去换个卡看看,也可能基带有识别软故障了

网友:
电信卡网络选择  是运营商自动的,没有手动选择项,只要出现这选择就是又重新读卡,

,一直循环读,卡一时又一时无iccic,问题太复杂了,换了中频。换了基带电源,重做了基带,基带FEEE总线上的芯片全拆了,还是无效,

网友:
实在不行,刷个机

网友:
好了没有

网友:
手机不装u5411RF还是故障,最后几乎把  RFFE1到 RFFE5这些数据上的芯片几乎拆完了,还是插电信卡,反复读卡,
主板不装u5411还是一样的问题,今天换了两个u5411既然好了,真不明白这天线自动调整电路,只会引起读反复电信卡故障。这种修只是不识别某个运营商卡,故障范围太大了,同时也懂了一些飞行模式下,基带并不是关闭信号通道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