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迷信固态电容,索泰GTX760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21-04-18):
显卡在DOS画面一切正常,进系统花屏,MATS也测不出问题,看花屏现象很像是滤波不良带来的问题,试着核心及显存并联了一排电容,故障消失,幸亏没三板斧上去。。。:daxiao:

进系统花屏

mats测试

并了一排电容上去,娱乐大师跑一下

网友:
学习了,看来啥事都不是独一的

网友:
看来啥事都不是独一的

网友A:
示波器修pwm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修pwm就不会这样了

这玩意好是好,不会用啊!:kuqi:

网友:
固态国产化了,降成本了,会有些出问题。

网友:
测显存的软件哪里有下载的啊?光看到别人用。

网友:
咦,显示器有线~没试试网上那个打火机电打火器过两下试试~

网友:
你好,问一下,mats跑出来第二竖列全是32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显卡偶尔花屏。感谢。

网友:
有示波器了不会用???????

网友:
并联大法果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好是好,不会用啊!:kuqi:

羡慕嫉妒恨啊!这么好的波波

网友:
很厉害哦这个都给你找到,用示波器测试应该比较方便,

网友:
最近老是蓝屏,我也想并一排电容上去试试

网友:
滤波不良的花屏是啥样的

网友C: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核心问题,别误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核心问题,别误导人

什么问题我想在座的没有谁比我更有发言权了,你可以质疑我,但要有凭有据的说话,上来就说我胡说八道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为了回复你,特意从垃圾桶把换下来的电容找出来,又搭了一下平台跑个分,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我可以把卡发往迅维测试。

但这有个前提,谁犯错谁受罚,错了的删号走人,巧了,我和你用户组的头衔一样,比较公平。

网友:
@新照不轩 @心在飞翔 两位有兴趣做个见证不?

网友:
固态电容比电解电容还不靠谱,短路烧不出来,失容漏电都很多

网友:
看大神的评论真有意思:kaixin:

网友:
还没碰到过,能测波形看下吗

网友D:
厉害,我也要学修显卡

网友:
可以用数字电桥测试下电容Q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厉害,我也要学修显卡

十年之前就开始学修显卡了,可以翻看我之前的帖子。

说实在话,修显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要不是这段时间显卡比较火,也不会发这些帖子了~~~

网友:
电容失容  干涸,肯定也会导致花瓶,没啥不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年之前就开始学修显卡了,可以翻看我之前的帖子。

说实在话,修显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要不是这段时间显卡比较火,也不会发这些帖子了~~~

我从没搞过显卡,最多就是加焊下显存,

网友:
滤波不良加电容是个好方法,但根源还是原来电容中有不良的,如果原来的全换新的应该会好吧

网友:
我一直觉得我的维修台面乱,看了你的我找回了自信,哈哈

网友:
在早期都是用的胆电电容,成本过高,就没有使用过了,在高端还可以看到它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