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dell (15)14-7460一白三黄个人总汇

楼主(2021-04-18):
故障:按开机不上电,拔掉纽扣放电,单板上电到0.4至0.6之间PL605不出电压,led灯报警1白3黄,
解决方案如下:
1:先刷一遍我上传的版本bios,两个版本都刷了试一下,记得刷完一次全部安装好不要安装电池和纽扣电池直接上电,让他自己上电重启在上电第二次的时候他还是不会亮的,风扇狂转也别管他,等他开个1分钟左右如果没亮,这时候开机键还是一样没用的,直接拔电强关,然后完整装机,D壳和纽扣电池和内置电也要装好,全部装好开机。

2:如果上面的方法还是不行就把95859拖干净换一边锡,重置一遍锡,(有条件的重置不行就换了95859)

以上解决的个人参考总结出来的,我说的直接简单,大神勿喷,我这也是方便像我这样的小白同志看得懂,图纸资料我都查了,电压时序阻值我都打过,只要不是人为进水二修,基本都可以解决的,如果还是不行,我也没辙了,因为这两天修二十多台公司一次性拿过来的,有差不多十台是这个问题,大家多多加分,附上版号和亮机图

网友:
老哥稳啊

这才是经验分享

网友(2021-12-24):
刷第二个 搞定

网友(2022-02-15):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有哪个有用,来试一下。

网友:
好像没有用。95859还没有搞

网友(2022-09-17):
  亮机ok 重启好几遍

网友:
感谢分享!已经下载保存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保存

网友:
这个我没有刷机工具!

网友(2022-11-29):
一般重插开关小板和主板排线好多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