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gt630假卡是什么核心?

楼主(2021-04-18):
查不到是什么核心,另外存显颗粒实际是多大的?

网友:
芯片网查查看。

网友:
gt430啥的吧?

网友:
又是便宜货    像是gt3xxm

网友:
山灾祸强大

网友:
11年的芯片,费米 特斯拉的小核心,估计gf119 gt216

网友:
630也有假卡?

网友:
硅脂擦擦干净,然后淘宝搜下“G84-600”看看核心是不是一样?G84核心,当年惠普显卡门机器我对它深有感觉!至于G84核心对应什么样的显卡,百度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张假卡,但不知道怎么恢复原型号

网友:
是G84核心 鉴定完毕

网友:
G84我记得是8600GT?

网友:
430和630核心一样的,这个估计是GT610  GT520,GF119-300-A1  体积形状很像

网友A:
GF108-300-A1  GF108-400-A1    还有GK208-302-A1 都是常见的正品,尤其前面2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F108-300-A1  GF108-400-A1    还有GK208-302-A1 都是常见的正品,尤其前面2个。

怎么刷回原型号啊

网友:
8600GT 手上有几张也是冒充GT630   全部不搞了 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刷回原型号啊

刷?能刷好久没人造真卡了。很大刷的显卡都要专用驱动的。

网友:
不要看核心,看板子找bios

网友:
GT630  4G显存,我也有一张

网友:
gtx450就有假货了,看供电就知道是b货了

网友:
加卡太多了,我这里有块核心是真的R7 350 4g ,显存是1G的,找不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