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硬盘损坏怎么办???

楼主(2021-04-18):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不能格式化,里面有资料!

网友A:
旁边有个浏览文件好用么。。。。

网友:
资料不要的话咱用电脑自带的!试试看!就是此电脑右键找到磁盘管理删掉盘!删掉后再建立看看!是否让建立盘!再就是用傲梅分区看看了!具体管不管用我也不知道!只是建议试一下!

网友:
运行chkdsk 盘符: /f

试试吧

网友:
你要说,各位大佬有偿请教,哪些搞数据恢复的,绝对让你消息响不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有个浏览文件好用么。。。。

倒是可以,不过需要注册付费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了

网友:
比较麻烦一下子也说不清

网友:
先用工具软件导出文件,再来处理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