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酷开KX49屏幕花屏抖动

楼主(2021-04-18):
拆开屏线重新插拔一样,断开屏线正常灰屏,逻辑板上有两根排线,断开一根就是一半花屏一半抖动,断开另一根就是一半白屏一半灰屏(没拍,断开排线时都没插主板到逻辑板上的屏线),请问论坛大佬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这看着像逻辑板坏了 拆一边逻辑板排线看看会不会 查逻辑板信号供电电压 要么逻辑板 要么边板玻璃芯片坏了

网友(2021-06-27):
断开排线时不插主板到逻辑板的屏线直接灰屏的,因为逻辑板供电都没有了

网友:
液晶屏坏了

网友:
LG 49屏横线坏的太多。屏并且还都是内Y,我断过供电,基本都有出横线.,不知道有激光打线机能不能干了

网友:
断线始终看起断线的那边的线性不好,怎么搞都有一点抖,不过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用户不想换屏,可以短时间这样搞,长时间,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