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各位大神,显卡mats跑出来这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4-18):
显示和驱动正常,偶尔会有花屏,花屏就几条线而已。不知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软件:https://pan.baidu.com/s/1jxJfZARPWNYH7ipz5UzSZQ 提取码:986y
测试软件贴出

网友:
测试软件已贴出,求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B:
这种不是显存问题吧,多半是核心

网友:
全报错不是掉件就是GPU问题

网友C:
说句真话,软件只能参考,上次我有个750TI用硬盘版的MATS测试就是这种报错!!!核心重植,显存重植故障依旧,后来我用个U盘版的367.38.1跑2048M测试,A1通到有1的报错,换了显存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是显存问题吧,多半是核心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句真话,软件只能参考,上次我有个750TI用硬盘版的MATS测试就是这种报错!!!核心重植,显存重植故障依旧,后来我用个U盘版的367.38.1跑2048M测试,A1通到有1的报错,换了显存故障解决!!!

感谢大神码字,我换个低版本的试试

网友:
目前加到2048扫描中。。。。。

网友:
没有大神给建议了么?

网友D:
显存是不是三星显存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是不是三星显存比较好

是的,三星镁光海力士

网友E:
显存都让你拆报废了你这是20xx系列吧 还是更高的  这种这样显示显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都让你拆报废了你这是20xx系列吧 还是更高的  这种这样显示显存是正常的

前面半句是之前另外一个帖子邪恶 网络太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显存都让你拆报废了你这是20xx系列吧 还是更高的  这种这样显示显存是正常的

没有,显存原装没有拆过,上面是散热泥,我没清理而已

网友:
更新,这卡试了下算力一点都没有损耗,但就是报错,问题一定是有的,玩吃鸡大花屏。

网友:
你这个测试结果看不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https://pan.baidu.com/s/1jxJfZARPWNYH7ipz5UzSZQ 提取码:986y
测试软件贴出

软件这么快就过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显存原装没有拆过,上面是散热泥,我没清理而已

这个卡不是用mats 扫的

网友(2021-05-18):
不是版本兼容不好就是核心问题吧

网友:
跟经验高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