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88 Pro G2 MT装不起系统

楼主(2021-04-18):
求助HP 288 Pro G2 MT装不起系统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系统装完后 还没解压完就进这个画面了看图
系统版本换了很多个,硬盘内存电源CPU 都换了还是一样
cpu

网友:
BIOS也刷过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固态坏了吧?我见过固态坏了后硬盘就死到那个状态了,不论格式化,或者装系统,重启下还能回到卡死的那个状态

网友:
遇到过几个这种情况,都是重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
遇事不决刷bios

网友:
看看外接硬盘能不能装,能装的话可以查硬盘接口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