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 不过保护隔离 求助

楼主(2021-04-18):
华硕FX80G 客户说是电池电用完了就不开机了  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 不过保护隔离 机器应该是需要插电池才能过 手里没一样的电池 直接飞线跳过了 然后待机出来了,但是按开机键还是不触发 开关是键盘一体的 排线上也有3.3V  下一步该查什么 求教各位吴彦祖

网友:
直接短接开机脚啊

网友:
以修好 更换BQ24780S 可以正常开机了 此机不用电池 接电流表也可以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