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RX550显卡维修

楼主(2021-04-18):
我用软件扫显存,怎么每次都是一组两个都报错,扫描别的显卡也是这样!这结果正常吗?

网友:
AMD就这样,一个通道只要有一片有问题直接报整个通道有问题,具体是那个自己猜

网友A:
光标拉到最下面看结果啊!!!!!!!这个不是你测的这张卡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标拉到最下面看结果啊!!!!!!!这个不是你测的这张卡的结果!!!!

这就是翻到最后一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