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联想320s-15IKB奇怪故障

楼主(2021-04-18):
前两天接到一台320s-15IKB,故障表现为开机一会就掉电,十次里开出一两次,上手先来了三板斧刷了bios,刚开始好了几次,后面又开始掉电,拆出主板裸板上电不掉电,掉电的时候感觉像是强制关机一样

开始排除外设发现只要不扣键盘排线,直接短接开机就不掉电,键盘接口负责开机的31脚电压,只要扣上就被拉低到0V,触发会有1点几伏的跳变,但立马跳回0V,不扣就是3.3,单测键盘排线地线和开机线是有170多的阻值,严重怀疑是键盘坏了

但是开机键和键盘是一体的,就在连续按开机键单侧键盘排线阻值的时候,突然发现在一次按下后,阻值没有了,这时扣上排线3.3V不再被拉低了,从2.6V左右开始上升,最后停在3.3V,再次触发后弹回3.3V,开机正常开机不掉电了

开机后触摸板一卡一卡的,打开键盘测试软件发现数字1一直在触发,打开文本一直在输入1111111,但是按键回弹正常,就随意锤了两下键盘,但是意外发生了,就随便锤了两下,竟然就好了,,键盘不再输入,触摸板也不卡顿了,再次反复测量3.3V正常了,开机也正常不掉电,,现在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换键盘,这样交给客户会不会返修,这种开机键和键盘一体的到底是不是键盘问题心里没底。键盘各个键回弹正常

网友: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的,求指点

网友:
这应该是和C壳一体的吧,单独换键盘有点难度,建议C壳一块换!

网友:
就是键盘问题   放心搞

网友(2021-07-08):
我也遇到一个 一摸一样   我说咋亮机掉电呢  拔掉键盘就OK了   等换键盘吧  换键盘利润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