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修华擎h310cm-hdv

楼主(2021-04-18):
过年的时候把这板子修亮了,上了片亮机卡用到现在,但没有亮机卡总不方便,一直想把核显盘亮,前几天下雨闲来没事,就拿出来整。
开机卡63,意思是没有认到核显,没有其他板子测cpu,就按核显正常来修吧。没有图纸,只能盲测,测u1开启电压正常,输出也正常,QP8无输出,二级档测确定这个4337烧了,换吧,亮机了!
本以为没事了,把板子装回机箱,第二天又不亮了,还是QP8烧了,查了附近原件都没有问题,手头要是有4336就把下管给换掉,可惜没有

,能做的只有把空位的QP53加一个上去,也不知道管用不。亮机后测试了几天,没有烧4337了。

网友:
感觉这里好多大神

网友A:
你核显供电坏4337,我CPU供电也坏4337,挺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核显供电坏4337,我CPU供电也坏4337,挺巧的

  我看了好多华硕(华擎是华硕的干儿子)帖子,发现场管击穿之后一般换电源芯片不管用的话 ,把场管g极连接的那个8.2k电阻换个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