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dVI开机掉电小白维修历程

楼主(2021-04-18):
现象:开机掉电不跑码,偶尔跑马能亮机。电视几分钟后必掉电。由于偶尔能亮机,亮机后又掉电,所以一直怀疑桥挂了。所以一直没折腾。

直到最近完全不跑码,开机直接掉。检出来摸索下顺便好好学习下上电时序。

先写个人总结,欢迎指正:掉电不跑码无法直接定位故障,io,桥,上电时序问题都有可能。很费时间很难搞,我这版幸运的是io和桥都还是没有坏,对小白应该有点参考价值。对于小白设备不足只能修时序,io和桥挂了的话只能抓瞎白忙活。

按照INTEL6系列的时序应该是这样的;RSMRST→PSON→SLP_S3→SLP_S4#→DDR1.5V→1.05_PCH→CPU_VTT→→→VCCSA→ATXPWROK一般给IO→IO发出PWROK给PCH→读取BIOS→CLK→H_PWRGOOD→SVID→+VCC_CORE→SYSPWROK(PCH_VRMPWROK)→PLTRST#→跑马自检内存

以下是RSMRST和SLP_S3的检测点位,RSMRST待机应该有3.3v,slps3上电有3.3v。这里我这款板都有

SLP_S4后第一个出来的电压应该是DDR1.5V,这个能测到正常
然后是桥供电1.05v上图mos管的S级就是,也算正常,由于先前拆走了他的分压电阻13.7k,就拿15k和10k重新分压,不知为何电压出不来只有0.56v,直接干掉了上面电路图中的保护mos管Q38后,分压出来了1.1v,也算正常,但是还是掉电重启,继续往后查。

桥供电1.8v和cpuvtt1.1v都正常,继续往下查

vcccsa没出来,查下图VSA_REF没出基准电压,右图中时序控制了VSA_REF,测量发现上电时Q7没有拉低Q6的G级,换Q7应该换1P的三极管,但是只找到Y1的三极管,换上,不好使,拉低是拉低了但是没拉到0.还有0.7v。直接干掉Q6。vccsa出来了0.86v。但是上电还是掉。。。。

再测下图,vcore又没出来。查vcore条件,见下框图,vcore条件:12v vccin,vccsa,cpu_vtt, cpupwrgd都要好

一个个查,只有cpupwrgd没有出来,见第一张电路图。又是这里,直接干掉Q41,vcore出来了。这一路Q40,Q38,Q41都被我强行干掉了。再上电机器跑马亮机器。回头想想很可能是Q37这个三极管出问题了,不能把PWR_EN拉低导致后面几段电压都被拉低。
弯路走很多但是,总算把上电时序跑了个便,也算是最大的收获

网友:
很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學習了,但我是超小白,還是看不太懂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大强了

网友:
这个有点料,很实在的帖子,顶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牛啊,分析可以详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技嘉板的芝麻管最喜欢出问题了。每次都是拆掉就有惊喜。楼主的热风枪也挺强的,吹得内存槽哇哇叫

网友(点评):
看你评价回头看了第一张照片,笑死我了。

网友:
时序中怎么没有CPU PWROK信号   这个信号什么时候出来的

网友:
技嘉就是这样  一般 是控制管坏

网友:
学习了,一步步来,稳扎稳打

网友:
学习了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机修的可以,发后遇到这样的直接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