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80s 不开机 5v不升压20v

楼主(2021-04-18):
type-c连接电源发现有电流不升压到20v 记得之前有台也是不升压20v是刷type-c bios OK的,观察这台主板没有明显外观故障。直接拆type-cbios 找出电脑里备份的type-c bios 准备刷下,刷写错误换bios刷好备份资料,装机测试已经能升压到20次,经过几次重启电脑正常亮机OK

网友:
刷写bios 读也报错写入也报错,只接换bios芯片写入备份好的数据,装机就OK也正常升压到20v

网友:
没看见电源线啊,咋连接可调电源的?

网友A:
自己改装的 type-c 100w

网友:
我把bios上传有需要可以下载

网友:
t480s  type-c bios 最早第一台机器修这个5v不升压20v高了两天 买的料板图纸研究 今天这个到时没费劲

W25Q80V@SOIC8_20200712_155931 t480s type-c.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装的 type-c 100w

我知道了,你把原来的USB口切掉了,typec 3安还可以,修游戏本得用10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装的 type-c 100w

是否改装不良引起問题?

网友:
这个电源表第一次见

网友:
没看到你上传的bios程序

网友:
Tpc Bios??不是Bio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装的 type-c 100w

可以发一个改装过程的帖子吗

网友:
为什么叫type c bios 难道和机器BIOS不一样?

网友:
Typec  bios是哪个?

网友:
还没修过type-c接口的本呢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改的type-c 电源表 内置两台100w type-c 输出 后置接电流表,线是接在后面,前置不接电流

网友:
游戏本也很少用type-c供电的 游戏本一般都有供电
type-c 应该最大支持20v 5a  100w吧

网友(2021-05-28):
type-c bios 能给个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