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1893 不充电.. 5v脚没有阻值ol

楼主(2021-04-18):
更换过尾插排线和u2(u2更换过2个),单板插电没有充电电流,但是极少数单板有70毫安电流。 单板加电,测得图三这些脚有5v2电压..   单板加电开机,电流从0.06起跳也正常的..  然后发现5v脚的阻值是ol,5v脚不应该是ol吧.. 然后电感两头也是ol,就到了后级,这个图纸画的跟实物差距好大..  这个是什么?

网友A:
5v脚就是ol

,之前还真没注意.. 修好了.. 可能个别脚位没焊好。 附赠一张尾插对地阻值图..

网友:
ipad更换尾插更换u2后,u2是iphone7p拆换到ipad上到,发现一面能充一面不能充..  是更换的u2不是专门ipad还是尾插质量问题或者尾插没焊好?

网友:
u2 的问题大一些,一般手机里面都是 u2的问题,再换u2测试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脚就是ol,之前还真没注意.. 修好了.. 可能个别脚位没焊好。 附赠一张尾插对地阻值图..

哈哈哈哈  一般运气不好是要焊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  一般运气不好是要焊几次

有可能..00      焊这个用尖头烙铁,懒得换..  以后还是换刀头。

网友:
脚位没焊好 空焊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