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毁灭者KP2-8481S1青春版6-71-N9500-D0A1跌宕起伏的维修

楼主(2021-04-18):
    接顾客的炫龙毁灭者KP2-8481S1青春版笔记本一台,来时初始故障为:开机正常,进入系统2分钟内风扇狂转,然后掉电。论坛里也有师兄发过此类故障,但是成功的机率似乎微乎其微。

   不管怎样,既然遇到了,咱就先试试吧,这机器还算好拆,不费什么力就拆出了主板。去掉散热器,首先发现不对的地方是显卡,4颗固定螺丝点竟然只有2个点有螺柱,还有两个不见了,想着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的掉电,心里暗喜,这是要捡漏的节奏呀。先找两颗螺柱固定一下吧。

    没有找到合适的螺柱,从料板上找了两个,并且打磨了一下,感觉应该差不多,并且是背后吃力,不至于再断。喜滋滋的上好散热器,开机。。。哎,还是之前的问题,风扇狂转并掉电。
    静下心来全板打值,不短路,开机电流正常,裸板开机后测各电感电压,3.3V、5V、1.2V、0.9V、1.0V都有了,唯独缺了1.35V和0.8V,这神机缺电压都能正常开机,果然牛X。既然缺独显供电,那就先从独显下手,根据图纸,PU14为独显开启PWM,从而产生0.6V—1.2V独显供电,但是测量电感虽然阻值偏低,但确实不是短路状态,那就再测测MOS管的条件吧。

   当测到PQ35的5脚,也就是PU14的23脚发出的控制极,阻值为零。这就不太对了,中间并无其他元件,再测PQ34的5脚,一样是零。两种情况:PU14芯片故障,PQ34和PQ35这两个复合MOS管故障。先简单点儿吧,把两个复合管拆掉,阻值恢复正常400多了。可是手头并没有这样的管子,订货吧。
   耐心的等了两天,货到了,熟练的装好,又把8个外露的脚位打了一遍阻值,一切正常。

   怕又出什么幺蛾子,又把PU14每个脚位都打了一遍阻值,正常。上电,开机,测1.35V,0.8V都出来了,静静的等着它掉电。喝了口水,抽了口烟,等了10分钟左右,不掉了,风扇也不狂转了,喜出望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快速装机测试,竟然。。。竟然不见独显了,欲哭无泪啊!

   看了看论坛里的前辈所发帖子,似乎这块显卡很容易挂,但是换显卡又要小一千,自然增加了维修成本,跟客户沟通后,客户还是蛮讲道理,说这机器给家里人用吧,他自己重新买一个。
   一波三折的维修,让我的心里跌宕起伏,特发此贴来纪念一下这次维修经历。
   顺便把此机的BIOS一同奉上

原机备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学习了!

网友A:
还有一个1.8V的显卡供电吧,没有会不认独显,不影响开机的,

网友:
结果独显还是没修好

网友:
这种主板我一次也没修好过

网友:
看上去工程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1.8V的显卡供电吧,没有会不认独显,不影响开机的,

谢谢提醒,不过机器已经拿走,有机会再试吧

网友:
一开始要是知道客户这样也能接受直接把独显禁用也就自然秒杀了

网友:
修到这样的就是价格上不去,如果客户是玩游戏的,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
关键在于客户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習维修过程!

网友:
g级为0,也有可能电压灌进显卡去了!

网友:
大工程,精彩

网友:
就怕遇到不理解的客户就比较恼火了

网友:
我以为很多情节,最后就换了个MOS管

网友:
怎么能屏蔽显卡,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能否上传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