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no3D 映众 GTX1060 黑金战神版 3G 显卡 BIOS

楼主(2021-04-19):
求 Inno3D 映众 GTX1060 黑金战神版 3G 显卡的 BIOS 不知道哪位大神哪里有

网友A:
我手上有张氧化的卡  ,刚好各取所需,我要掉件的参数 你要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张氧化的卡  ,刚好各取所需,我要掉件的参数 你要bios

可以啊 你要啥跟我说我来拍照

网友:
你加我微信15572826665 ,因为不一定在线看到你消息,你可以看我发的帖子,我需要知道那个小三脚mos管到底是什么管,还有它旁边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看电阻是多大的,电容是升压的还是滤波的

网友(2021-06-04):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你要啥跟我说我来拍照

大哥等你消息

网友:
不巧了 显卡被我卖了

网友(2021-10-12):
BIOS呢传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