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样能修吗

楼主(2021-04-19):
屏幕因清洁不当沾过水 黑圈好想是液体 按压黑圈灰消失 我在屏幕边缘塞了张纸借助屏幕和机壳的挤压黑圈就消失了 貌似有逐渐扩大的迹象 过了几天发现中间屏幕边缘也有两处发白现象(跟黑圈边缘一样)

网友: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屏与COF的结合部分,是不是进水导致故障,如果是屏内出故障就修不了。检查时要小心,不小心就容易将屏整坏,整坏就赔大了

网友:
修不了的,,,,

网友:
估计报废的可能性大,你可以多放一会试下。

网友:
这不液晶屏都破了,一般来说没法修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现象,黑圈会慢慢扩大的,最后报废了。屏的问题,无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