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77A-G43 MS7758 REV1.3

楼主(2021-04-19):
此主板通电,CPU有一组无电压,仔细观察主板后发现R29 1K电阻掉件,补好后顺利开机,备份好的BIOS程序。图纸是借助论坛的截图。

备份BIOS

网友A:
这个是cpu供电芯片发出的供电ok信号,你测出没有电压的那组cpu供电应该是集显供电吧,因为这个信号没发出,后续的时钟复位也没有,更没有自检过内存,过了内存,才出来集显供电。你看看我说的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pu供电芯片发出的供电ok信号,你测出没有电压的那组cpu供电应该是集显供电吧,因为这个信号没发出, ...

应该是这样,VRM_PGD开启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继而产生Vcore。

网友:
CPU安全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