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49F1500N自动开机,菜单乱跳。

楼主(2021-04-19):
       一台康佳LED49F1500N有时不定时自动开机/关机,菜单自动乱跳。初步怀疑按键板上按键问题,万用表测量了所有按键均正常,还是换掉所有按键,故障依旧,那问题应该在主板上面了,测量了一下按键板上的电压只有2.6V,不对呀,正常应该是3.3V左右的。 拿万用表打了一下按键板到主板相通的点位,电阻两头电压分别为2.6V和3.3V,与2.6V相通的只有按键排线接口与一个滤波电容,那就先干滤波电容,拆掉电容后测量电压恢复到3.3V,看了一下屏幕正常,菜单没有乱跳了,装机放一边连接机顶盒开始烤机测试,一天下来没有出现问题,顺利交付。

网友:
每次拆开康佳电视,总有一种组装机的错觉

网友:
2楼你说的太对了。康佳32的做工太差劲了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