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p

楼主(2021-04-19):
苹果l6p手机电池坏了,然后手头上只有6S的电池,,可是为神马开机只能5分钟,然后就挂了,主板烧了,这个什么情况,这维修用的电源电池座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它们会挂呢?知道的大神有吗

网友A:
电池与座子接触不良,插电脑看艾斯有没有电池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与座子接触不良,插电脑看艾斯有没有电池数据

主板都挂了,插上电脑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都挂了,插上电脑有用吗

额,电池是通用的,那就看电流维修

网友C:
6s和6p电池座子一样的

网友:
可能主板本身有漏电导致电池假死,刚好换上电池不久主板便短路了。不知松香法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和6p电池座子一样的

是啊,所以我才怨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主板烧了?  是不是扣座坏了  焊接开机试试

网友:
是不是先装电池,后扣的排线烧的。

网友:
没有,正常步骤,否则怎能五分钟后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