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里哥们的用废显卡做烧机电源疑问

楼主(2021-04-19):
不插显卡槽的话3.3V电压哪里来?我做了一个,没有这电压核心电压出不来。作者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不是用废显卡,是PCIE显卡插槽加ATX电源插座改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废显卡,是PCIE显卡插槽加ATX电源插座改装的

这哥们,说明的很清楚,pcie的12V由独立供电的12V提供,这样就不用插到显卡槽上了。

网友:
pcie的12V由独立供电12V提供,这个可以理解,但是pcie的3.3V要怎么来呢?

网友:
这个我也做过一个

网友B:
说明一下吧。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一下吧。哥们

核心供电EN直接拆掉前面管子不就可以咯。要是3.3V做上拉那就从5V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明一下吧。哥们

我的也是独立飞12v就可以有输出了,3.3应该没弄,弄了一两年了,有可调电源后就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独立飞12v就可以有输出了,3.3应该没弄,弄了一两年了,有可调电源后就没用过

我的可调电源最大输出5A,根本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调电源最大输出5A,根本烧不出来。

5a能烧出来了,也可能烧不出来,应该没电流拉到5a吧,不然肯定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