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M不过隔离 GI5CNXA神操作

楼主(2021-04-19):
不过隔离,芯片ic24781换 上下隔离换  没用 死活不出25v' 看了很多都是19+6  4脚就出25 怎么就是不出呢,直接短第一个MOS后除了不充电都可以,拆了这个mos管以后,充电也可以放电也可以,边冲边玩也可以了,不知道有什么后遗症,哪位大哥可以为小弟解惑

网友:
1是隔离上管直连DS    3是拆了,这个应该是电池的下管,拆了它竟然一切正常了,本来直连1充电会短路的

网友A:
隔离管是两个背靠背的N MOS吧,直接短接电池的电会倒流到DC电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是两个背靠背的N MOS吧,直接短接电池的电会倒流到DC电源接口。

是的,所以拆了第3个   尽然好了,不明白了

网友:
神州的板子做工就好像上个世纪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