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请教大家一个苹果7屏幕唤醒问题

楼主(2021-04-19):
苹果7屏幕偶尔不能唤醒,一直黑屏状态,按指纹键有震动,屏幕就是不亮,按电源键也是不行,等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放一会儿就又能唤醒,屏幕也更换了没用,这个手机指纹键坏了,换的万能指纹键,刚开始以为是指纹键的原因,把指纹键拆了不用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先查前置 再查供电

网友:
先排除外配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屏幕扣座阻值 电压 排除下

网友:
换个副厂屏试一试有的是坐的问题

网友:
黑屏状态的时候是否能打通电话?插个卡试一下,如果打不通就是主板CPU供电问题。如果能打通就检查显示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cpu电感问题

网友:
卡住了吧!

网友:
这个就是指纹键不匹配的故障,就是没有故障,6S可以断了指纹供电可以解决,7代没研究过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本身不是主板问题,是检测到指纹不匹配发生的延时唤醒

网友:
不能唤醒考虑下wifi,cpu的降压电感,32k的时钟